联想 V47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6-16):
最近维修了一台联想 V470 板号:10250-1,客户拿来插稳压电源触发未拆机0.2a左右,拆机裸板0.052a,心想一定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

首先打了一遍各大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接着上电测量电压,发现3.3v 5v的待机电压有,1.5v和1.8v有其余电压均无

按照上电时序应该还差1.05v和0.75v还有CPU供电了,CPU供电最后发出先不用管,先把1.05v和0.75v修好再说.
1.05v来自PWM芯片pu4501 .芯片为tps51218

测量芯片主供电 芯片的第7脚为5v正常,场效应管5 6 7  8脚19v正常,pu4501的开启en 第3脚为0.6v发现有点不正常 一般芯片的开启为3.3v.查找来源
en是由RUNPWROK和PWR_1D05V_EN构成的,查找PWR_1D05V_EN发现是由U3608发出来但是没有装可以先不管.

那就是搜索RUNPWROK,经搜索RUNPWROK是TPS51218 for 1D5V内存供电芯片,和RT8015B 发出的pg上拉的.这2个供电都正常,测量pg发现都为0.6v,测量PR4607 2端都为0.6v ,PR4701 2端都为3.3v那说明问题出3D3V_S0身上

,经查找3D3V_S0是由3D3-S5通过一个场效应管转换的二级电压,测量U3607的第四脚g极为0.1v不正常,测量U3604,U3605的g极为9.6v左右

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是场效应管内部短路拉低 一种是板丛短线
先把U3607换了还是一样,发现u3607的4脚和R3621电阻连着,测量电阻2端都没有电压,那就是断线了.从旁边的场效应管的4脚飞了一根线到U3607的4脚.开机电流有了,亮机.

网友A:
这个地方断线是进水了么

网友B:
楼主好叼 生意看来不错  我这边都闲的蛋疼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C:
现在修电脑都没心思跑电路了

网友:
准备修手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断线是进水了么

没有 发现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叼 生意看来不错  我这边都闲的蛋疼

现在生意不如以前了

网友D:
维修 思路很重要 学习学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电脑都没心思跑电路了

为了钱不跑也得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 思路很重要 学习学习 ~

很对 有的机器换一个思路就修出来了

网友:
思路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E:
一碰到上电时序就蒙圈

网友:
一般都是cpu电压吧

网友:
维了我一个思路,

网友:
真是教科书式的详细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呀楼主

网友:
很明显你主板有腐蚀的迹象,板子上的绿漆都氧化了

网友:
V470喜欢坏CPU供电。那种铁片MOS管特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碰到上电时序就蒙圈

按照时序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