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不触发

楼主(2016-06-16):
映泰H61MLC2 不触发 ,3.3V正常 开关有电 这个要量哪里
不触发

网友:
就这样就想修好?查一下开机条件。

网友:
查RSMRST#待机电压好,开关--IO、IO--桥、桥--IO、IO--绿线,以上四个触发信号。

网友:
开关到io io到桥 绿线等

网友:
开关针定义知道不

网友:
根据上电时序来啊

网友(2017-05-10):
查待机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