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掉电 卡死

楼主(2016-06-16):
型号x550v 版号:x550vc rev3.0 CPU可拆i5 8显存独显 开机30秒卡死 强制关机 再开就触发掉电 等冷机又能触发 又卡死
cpu
掉电

网友:
我是来顶帖的 。。。。。。

网友:
开机能显示卡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现象去掉温控的受控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疑难杂症首先就要刷BIOS,保存原BIOS。然后再研究。

网友:
热机掉电 冷机能亮 查下掉电的时候是不是某供电不稳定

网友:
刷个BIOS吧,试试,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会不会某供电模块输出不良导致的~波波伺候伺候它

网友:
刷个 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冷机的时候测下条件

网友:
最好先刷bios

网友:
一般是BGA虚焊了,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