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c n2116 led显示器屏供电电压

楼主(2016-06-16):
求hkc  n2116  led显示器屏供电电压

网友A:
求hkc  n2116  led显示器屏供电电压   求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屏的供电电压一般都是5伏,也有12伏的屏供电,但比较少。

网友:
逻辑版供电,新的5V,老的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hkc  n2116  led显示器屏供电电压   求电压?是什么意思

屏没有电压能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的供电电压一般都是5伏,也有12伏的屏供电,但比较少。

这是led的屏,不是lcd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led的屏,不是lcd的屏

不管是LED,还是CCFL ,逻辑板的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5v 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