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待机 变5.6V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6-06-16):
如题,求各位大侠支支招, 有个联想G580  待机5V的时候 可以触发亮机,  但是用一会儿就开不了了 待机5V成 5.6V 线性电压也会成 5 .6V电流就只能上到0.4 CPU供电不出,但是吹一会儿待机芯片又可以, 会是什么问题呢, 待机芯片51125 都换了 附近的电容也都换了上下管也是, 断开5VS的芯片  也偏高。仁宝代工的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偏高不保护 那肯定是设定错误啊

网友A:
这个问题示波器一般能搞定的哦.换完芯片就查周围电路喽.

网友B:
FB  的2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示波器一般能搞定的哦.换完芯片就查周围电路喽.

5V 周围都换了  断开 5V后级 节点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B  的2个电阻吗

重点查下反馈线路及周边线路

网友D:
现在进展怎么样了,其它比较偏门的脚位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下反馈线路及周边线路

FB  电阻 阻值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进展怎么样了,其它比较偏门的脚位测量了吗

还没好  周围小电容 都换了 现在测试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没好  周围小电容 都换了 现在测试电阻

有示波器吗,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感,然后上下管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吗,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感,然后上下管的波形

没有  上下管换了     跟后级没关系 仁宝后级就一个节点 断开了也是一个样 ,但是 如果把电感摘掉,5V线性电压会恢复正常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想表示什么

网友:
先把滤波电容加一个看看。

网友E:
反馈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路可能有问题

我现在把5V的  2个FB电阻换了 正在试

网友:
现在的问题千奇百怪啊   真是不好修

网友F:
换电感试了没有,电感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问题千奇百怪啊

网友:
你的俩个电阻换了怎么样,应该是阻值有问题!

网友:
下载加我分不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上下管换了     跟后级没关系 仁宝后级就一个节点 断开了也是一个样 ,但是 如果把电感摘掉 ...

有没有试过换电感

网友G:
滤波电容~反馈~mos管~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电感试了没有,电感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能科学地解释吗

网友:
查检测和反馈电路。

网友:
电容问题,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查一下5V反馈上的分压电阻阻值,可能有变化了

网友:
反馈电阻查

网友:
反馈电阻 阻值都正常 不过我也把他换了  然后 电感也换了 现在正在测试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滤波电容~反馈~mos管~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反馈电阻 阻值都正常 不过我也把他换了  然后 电感也换了 现在正在测试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H:
反馈电阻如果出问题会使5V变5.6V吗?至少我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反馈电阻如果出问题会使5V变5.6V吗?至少我没见过。

大侠 你觉得会是什么问题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能科学地解释吗

他说摘了电感,线性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摘了电感,线性就正常

把电感一边翘起来就正常

网友D:
你看下是前端还是后端,慢慢排查,然后找元件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是前端还是后端,慢慢排查,然后找元件拆

断开后端 也是一样的  是前端有问题 现在 电感 FB电阻 我都换了正在试 不知道怎么样 再不行就没招了 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端 也是一样的  是前端有问题 现在 电感 FB电阻 我都换了正在试 不知道怎么样 再不行就没招了 能换 ...

是不是芯片啊?看下前端连着啥

网友:
反馈电路查查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芯片啊?看下前端连着啥

芯片换了 前端 就连 待机芯片附近 后端的节点都断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换了 前端 就连 待机芯片附近 后端的节点都断开了

你能不能换下电感,之后打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能不能换下电感,之后打值一下

电感换了 现在可以亮机 不知道会不会跟原来一样的故障

网友:
反馈电阻换了之后  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换了 现在可以亮机 不知道会不会跟原来一样的故障

请问你到底试了没啊

网友D:
能亮机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不然就再测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亮机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不然就再测下电压

原来的故障就是搞一会儿  能亮机 能用 大概半个小时 以后又不行了, 现在换了 电感和电阻正在测试

网友:
确定是什么问题了吗,确定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 阻值都正常 不过我也把他换了  然后 电感也换了 现在正在测试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行的,祝你好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摘了电感,线性就正常

凌乱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 L  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有点奇怪的问题!

网友:
查反馈,和基准

网友:
楼主,您这个是不是电感性能不良了

网友:
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可能变值了

网友:
电感也会引起输出电压变高,应该没有理由呀?我想应该还是反馈电阻阻值不对造成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你看看待机的时候LDO3线性是不是高于3.3V,这种情况多半是IO引起的,换个IO芯片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