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16):
GA-970A-DS3触发掉电:
1、掉电瞬间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2、掉电瞬间时钟正常。
3、PCI-E:A11无复位。
开始以为复位不正常,按全板无复位来修,修了很久,测了所需复位的条件都正常,没头绪了!难道是保护了,又测了IO 的VIN2和VIN3都正常(2V),更郁闷了。保护一般分三种:短路保护、电压检测保护、还有温度保护,那就测测CPU温度检测信号吧,发现有一个8.2K的电阻一端有3.3V,另一端为0.8V,感觉不正常,电阻不良或者被拉低了,先换个电阻再说,换上去问题解决,如图: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别忘了加分哦!

大家探讨一下:如果南桥收不到此信号,是不是不会发出RST?

GA-970A-DS3-R10(密码rmadept).rar

网友:
THRMTRIP这信号很少人去查

网友:
确实这个信号很少人注意

网友:
这个信号,或许我己经忽略过了

网友A:
大家探讨一下:如果南桥收不到此信号,是不是不会发出R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探讨一下:如果南桥收不到此信号,是不是不会发出RST?

故障现象是直接掉电吗?
还是不断地复位?

网友:
我以前修过 GA-78LMT-S2P 掉电温控三极管问题,记得好像是有复位的

网友:
时间太久了  不知道记错没有  以前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156-1-1.html

网友:
请教:这种板子复位的前提条件有那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故障现象是直接掉电吗?
还是不断地复位?

直接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既然你实际发现的都是直接掉电
那根本不是南桥还发出r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