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换南桥不亮

楼主(2016-06-16):
     原来机器是无线网卡打不开,换过南桥,以为是换的南桥有问题,就又换了一个,换完之后不亮,内存过了,以为南桥还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跑检测卡是67

网友A:
无线问题换桥 机器不亮 先修亮机吧 估计还是桥这的问题  无线问题可以加个USB的 改到内置里面

网友B:
有没有掉件,桥周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掉件,桥周围

没有 怀疑是多次加焊导致那个元器件损坏

网友:
撞掉件了还是焊坏有坏了?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南桥周围有没有连曦或掉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问题换桥 机器不亮 先修亮机吧 估计还是桥这的问题  无线问题可以加个USB的 改到内置里面

改内置的不是要占用一个usb口吗那

网友:
注意南桥旁边的小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