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N480 BM5238V REV:1.2CPU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2016-06-16):
接了个LENOVO N480笔记本。折机主板无CPU电压 ,看机子还很新,风扇口也没灰。论坛下了个BIOS刷机,先刷了EC BIOS 故障不变,后刷南桥BIOS开机显示,因为是同行懒得测试。过了三天机子双拿来了。机子用一会,屏就满屏闪红-绿-蓝-灰-白,再等一会花屏重启。还说客户以前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拆机,CPU电压有,有时没有,有电压时也是时显时不显,
看前面闪屏像是显卡的问题,后面CPU电压时有时无又是为什么?
CPU供电芯片是NCP6132 EN脚是第四脚 ,开机反复测试,有3.3V 开启电压,就有VCER电压,有时一闪就没了开启电压,机子也跟着掉电,
此板CPU集显部份电路没有,供电部分没有装件。显示与CPU电压有关的只有南桥了,看来还是桥这边的可能性高点。还在论坛收索了下屏闪红-绿-蓝-灰-白可能性。有会员说过与时钟有关,这点提醒了我,南桥二个时钟,找了25M晶振想测试下,表笔没点淮,压到上面的壳子了,马上就花屏了,再开机再压又花屏,拔掉表笔,再压还是花屏,找了个起子把压不花屏,会是表笔是金属的有干扰?
25M晶振是四脚的,上面的铁壳不接地,也不接两谐振电容,!看来还不是这里的问题
不 过我有个习惯压,遇到不稳定的地方会用热风枪加焊。报着试试的态度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加焊了
开机再用表笔压25M晶振不花屏了,呵呵,装上HDD看了二小时电影很正常。
看来瞎猫捡到死耗子吧,呵呵!

网友:
真正的是经验的哟,或许我己经干bga了

网友:
如果25M不稳定是有这个故障,这也算一个实例了,没分,支持!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还没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