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屏蔽风扇报错的v480 bios

楼主(2016-06-16):
进水机 显卡供电芯片 上下管 还有显卡背面腐蚀严重   显卡肯定没法用了   拆掉芯片 上下管 清理完腐蚀的件  开机可以亮机但是会风扇报错 找一个能屏蔽风扇报错的bios  或者能跳过风扇报错也行   拆掉温控芯片还是会报错       风扇一直是正常转的

网友:
找某宝的人看能不能帮你修改一下

网友:
刷成集成bios就好了 风扇不报错了 已经给客户了 又要集成bios下面回复 我再上传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A:
改集成了?直接断独显电感就好了嘛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的BIOS都要合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集成了?直接断独显电感就好了嘛

断开供电会风扇报错的 要刷成集成bios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 吧,

网友B:
LZ  BIOS能不能给我传份  邮箱383880235@qq.com   风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BIOS能不能给我传份  邮箱   风扇报错

网友B:
谢谢  希望能解决问题 你的有没有去掉显卡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希望能解决问题 你的有没有去掉显卡电感?

去掉供电芯片 上下管 电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供电芯片 上下管 电感无所谓

报错的 话  不改   显卡刷上去能亮吗

网友:
刷集成BIOS独显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