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电流乱跳

楼主(2016-06-16):
Y480加电无显示 电流乱跳 刷BIOS 无果 应该刷南桥BIOS还是EC得呢
刷BIOS

网友:
刷 南桥 BIOS 吧

网友:
刷PCH的试试

网友:
测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乱跳是什么意思 是像跑码要亮机那样跳还是什么 测测平台复位有没跳

网友:
电流都不说下

网友:
乱跳?短路也会乱跳你这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
乱跳?有多乱··说一下···不然我们也只能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