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CQ36烧声卡芯片

楼主(2016-06-16):
求助  HP CQ36烧声卡芯片   92HD80    烧了2个了  供电正常   周边电容全换了

网友:
换喇叭试过了么

网友:
嗽叭通过藕合电容到芯片的,看看电容有没漏电

网友:
楼主修好上个结果,这故障不常见

网友:
这故障 确实很少见

网友:
学习中小白白

网友:
声卡输出功率过大,看看有功放么

网友:
量一下外接接口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不会啊,供电正常怎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