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FT3一体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6-06-16):
Lenovo CFT3I 一体板开机不跑码,板号:  KBY3-LT Rev: 1.0,CPU上RTCREST电容拆下还是不跑码,测RTCREST只有1.5V

网友:
不上电看一下CMOS电压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顺着CMOS电池往桥一查,看有没有电容短路,没有就干桥了

网友A:
桥上那个电容取了还是一样开机电流0.4A不跑码

网友:
加焊桥效果一样

网友:
准备刷BIOS一试,我这是4M的BIOS

网友:
这个烂板板号一样还分4M和8M的

网友B:
如果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的话CPU也加焊了就刷BIOS吧。你内存要插外面的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的话CPU也加焊了就刷BIOS吧。你内存要插外面的槽

师傅,你的帖子是哪个啊?没看到啊(就是修这板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上那个电容取了还是一样开机电流0.4A不跑码

那个电容要换!我也是拆掉那个电容,可是不通电了!换一个上去电流就升到1安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傅,你的帖子是哪个啊?没看到啊(就是修这板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12-1-1.html这个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12-1-1.html这个类似的。

师傅,拆掉那个电容有没有影响啊?我是换个电容上去好的

网友:
是RTC电容漏电吗?

网友:
coms电池电压对不对

网友:
顺着CMOS电池往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拆掉那个电容有没有影响啊?我是换个电容上去好的

我没装,那电容只是滤波用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是晶振不起振直接上BGA 好了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之前在论坛下载的2个4M的BIOS都不对,最后在淘宝买了个BIOS刷进去好了

网友:
取了电容还是电压低就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D:
就是 1.5V  不跑马  刷BIOS  加焊 三合一, 把CPU 上的电容全拆了,  3板斧 还砍不死它吗

网友:
这个复位电压wq

网友(2016-08-03):
这个主板太好坏电容 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的麻烦的

网友:
查查RTC电路 估计是哪里电压转换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 1.5V  不跑马  刷BIOS  加焊 三合一, 把CPU 上的电容全拆了,  3板斧 还砍不死它吗

你这样真的把它砍死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说声啊

网友:
坼电容,是这板的通病吗?

网友:
我也有快这样的主板。不太好搞。

网友:
下了电容 直接秒

网友(2017-04-15):
rtcrst这个CPU上的那个脚好的板子上也是1.5V。。

网友:
电容坏的多些 接一单位的机子 有二十几台这型号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