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报警不亮解决

楼主(2016-06-16):
A1370 11年机器 开机连续三声报警不亮。                    拆机,测内存有波,怀疑内存(90%),保险一点,先刷BIOS,开机报警不亮,不是BIOS的问题。那就只有动板载内存了,唉,麻烦。找了一块一样的料板,为了节省时间,一次换4个内存颗粒,老天不负有心人,换了一个下午终于换好了,加电开机,亮了。

    我是换了圆圈里的4个才好的。
     其实可以先加热内存颗粒来判断。

补充内容 (2016-6-17 11:47):
图片补上了,往下拉就看到了。

网友:
图挂了 还有就是颗粒坏了你加热也没有作用啊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台

网友:
有的板子很多内存的,不过也要不了一下午吧

网友:
应该先加热下,确定那个了

网友:
圆圈无图  可以补充上传下

网友:
遇到多类内存颗粒不良引起报警不亮机的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补上

网友:
往下拉,就能看到图片了

网友:
感觉重新植珠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