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V 不跑码

楼主(2016-06-16):
接修一块ONDA H61V 不跑码,量CPU无电压,以为是通病,谁知量了下内存,也没有电压,IC是RT8120A,查PDF,5脚是电源脚,发现是连着一只2R2电阻。量了下,电阻值很大,换了一个,通电,量下电压,5脚电压掉得很快,以为是IC坏了,很难找一个,换上,还是一样,不会又坏了吧,电压很拉低,又烧电阻。心想不难道是坏IC,量下IC5脚对地阻值,没短路,不上IC,只上电阻,还是烧电阻。于是怀疑是5脚滤波电容。除掉,电压立即正常。终于解决问题。电容漏电。

网友A:
IC 你不装上电,有拆上管吗?

网友:
修好就好了

网友:
维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你不装上电,有拆上管吗?

对呀,如果不拆上管肯定会烧

网友:
没装IC,也拆了上下管

网友:
不上ic不会烧坏管吗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第五脚电压 接的也是贴片的滤波电容 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你不装上电,有拆上管吗?

笔记本会烧,台式机好像不会,但是我也不敢肯定,共同探讨下。

网友:
厉害   台式机就没搞定过几个

网友:
拆主控上电。必须拆上官。不拆就等着报废吧

网友:
我感觉没装ic不会烧上下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