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ECS GeForce6100pm-m2 不跑码

楼主(2016-06-16):
接修一块GeForce6100pm-m2 不跑码 ,查下核心没电压 IC 是fp6321,ic电源供电正常,就是不出电压,查资料是7脚要高电平,量了一下,只有0.1左右,明显不正常,找了很久。没找到拉低的三极管,网上很多是有一个EN去控制他开启的。但没找到,下了电路图发现是有这个电路。但板上没找到。于是再下了点位图。查了下,原来是没装上绿圈里的件。那就奇怪了。是什么原因拉低7脚。还是没头绪。于是找了一个换上,终于有电压了。原来IC坏了。本来7脚是应该高的,只不过可以人为拉低控制

网友:
7就是一个开启信号 这个情况一般直接拆了7PIN相连的三极管就行 如果拆三极管不行直接换芯片 一般都会好

网友:
如果是三级管坏了,换芯片也不行吧

网友A:
原电路图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图是这样

有了图,什么都好办

网友:
这好像是HT1.2V的电压 一般是桥发出信号开启

网友:
桥收到CPU_vld后 发出HTVDD_EN

网友:
如果那管子没装的话那是自启动?

网友:
IC本身拉低吗?

网友:
Ic坏导致开启被拉低

网友B:
楼主,你还有精英的点位,我从来没用过,可不可以上传一下,我用试试。

网友:
自动开启e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有精英的点位,我从来没用过,可不可以上传一下,我用试试。

这个论坛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