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3时开时不开,不开是,开机瞬间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16):
     板号:JE43-CP    10277-2N
      故障:有时开机一下就开了~一切正常!有时按下开机键要掉一下或者几下的电然后就正常亮了··!大部分时候都是按下开机·自己来回开机掉电!
       刷了下BIOS故障一样!掉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打主板上的供电··瞬间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助!

补充内容 (2016-6-19 20:48):

网友:
朋友们··修好了!最后刷了ECbios··反正次次都能开了··让客户拿走了···过了2天了!还没回来··希望不要回来了

网友:
怎么把求助中的··帖子!变成已解决啊!

网友:
朋友们呢··又回来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谁来帮帮我啊 ···待机芯片和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EC BIOS硬气掉电 ?

网友:
EC BIOS 的问题吗

网友:
再重开一帖求助吧,没看到底的还以为好了

网友:
有没有 NEC 大电容  有就换一个

网友:
、、、我也以为刷EZ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时时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都是BIOS的问题,多刷几个就行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分析完了,滤波电容,BIOS,掉电就这出问题,再修修BIOS,滤波电容吧

网友:
朋友们··都准备换主板了··结果加焊显卡又好了

网友:
下回你们谁遇到了可以少走点路

网友:
我自己接顶···········

网友:
不好意思··为了能下个图纸···我多说几句废话··但问题是对的!

网友:
这种机一般刷BIOS能好

网友(2016-07-19):
如果刷EC BIOS 不好  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