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V193WV Vb

楼主(2016-06-16):
谁有宏基显示器V239WV Vb驱动板的程序,顺便问下刷哪一个芯片?
芯片

网友:
你求资料,但你题目中的型号与帖子中的内容都不一样,,,就这几个文字,你都不检查一下,,,

网友:
25开头的就行

网友:
刷25Q40或者什么的吧,楼主你会刷BIOS不会看哪个是BIOS芯片?

网友:
找25开头的小八脚芯片,如果刷不了就换驱动吧。

网友:
现在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了

网友:
25开头程序芯片,,程序去淘宝买一个5块钱

网友:
25开头的芯片,一脚别放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