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PRO主板CPU高温!

楼主(2016-06-16):
ASUS P5QL PRO主板不能 进入系统!用U盘启动在要进入PE前就死机了!在cmos里面CPU有60几度,可能是高温死机!之前有关机自动重启的现象,换CPU故障依旧,后代换另一个主板就正常了!北桥发热有点烫,说明工作正常!怀疑撒CPU插座坏了或者脱焊!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北桥加个风扇看看

网友A:
好的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好的!我试试!

估计会有点用

网友:
上次有台AMD的台式机就是北桥温度过高容易死机,一开看下就80-90度,后面改了个风扇上去温度一般就在50左右

网友B:
不是脚针有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脚针有断了

那怎么维修呢?

网友:
大神!用风扇吹北桥都不行,可能时CPU插座的问题,但测试卡又能跑到00 进入cmos看CPU温度有60度左右。

网友:
应该是CPU插座针弯了,不好纠正,有朋友纠正CPU插座针的方法吗?

网友:
呵呵!已经修复了!用了20倍的放大镜,现在CPU能用了!准备上771的CPU X4560。

网友:
硅脂密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