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 E43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16):
为了能得几个下载分 在懒也要弄个帖子出来了

故障:不触发  待机0.02

裸板实测: 待机3/5V上管19V   待机电压3/5V也正常出来   开机排线3.3V跳变正常  LID#正常  晶振0.25-0.36

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只想知道 你们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走下去....

实际故障是  公共点19V是直接导通过来的

PQ310 的  2-5PIN 已经有3.3V  但是PQ301和PQ304的G极依然为19V

网友:
修得不错如果是我会在BIOS,EC 南桥,ACIN上面找故障。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

网友A:
这种故障是比较难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是比较难查

其实也不懂事难查,主要是我们大都会忽略掉

网友C:
这个应给不影响加电吧

网友D:
这种小六脚mos很容易坏,多留意一下,图纸都不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给不影响加电吧

你觉得呢?公共点直接导通不影响上电的话又该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懂事难查,主要是我们大都会忽略掉

呵呵,对大神来说确实只是小KISS  经验就直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六脚mos很容易坏,多留意一下,图纸都不用查

大神啊   机子修的少 不看图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应该是PQ305坏了吧,19V直接过来了

网友:
图纸都不用查厉害了~没图纸对我来说啥都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