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936sw+ 开机自检时亮度正常,进桌面时屏暗

楼主(2016-06-16):
AOC936sw+ 开机自检时亮度正常,进桌面时屏暗,亮度低,但是按显示器的菜单功能键时,菜单部分显示的亮度又是正常的,何故啊?

网友A:
跟主机无关,主机用别的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主机无关,主机用别的显示器是正常的

在进桌面前的自检,亮度都是正常,,进桌面后屏暗,,,,按显器的菜单,这部分又是正常的,独独WINDOWS显示的部分是暗的

网友B:
和进不进桌面无关,,只能说是亮一会就暗屏,,。

网友:
刷MCU 试一下看看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进不进桌面无关,,只能说是亮一会就暗屏,,。

如果是背光坏的话,那按机壳上的功能菜单,所显示的菜单亮度是正常的,应当是MCU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桌面的 显卡管理里面调节了

网友:
刷BIOS或者就是恢复下出厂把显示器

网友:
查下高压部分,此机是高压板,还是升压板,查下后端滤波电容

网友:
改个通用版吧 或者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