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013IGKI 一体机求 25LD020 BIOS

楼主(2016-06-16):
一台 ASUS 板号 ET2012E 主板  。一体机开机 进系统就花屏。换过屏一样。     都说可能 屏接口的 MCU BIOS 坏。求助大家。。。

网友:
果断干显卡

网友:
接上电源这时怎么会 ASUS LOGO会显示正常。再一按开机,这时的LOGO 就是花的,进系统也是花。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双显卡,我没摸过这种机器,但显卡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先干掉

网友:
在某宝上买啊 我记得联想有款机器MCU BIOS坏了 会不显

网友:
楼主 鸡鸡好了没有

网友:
机子退了。

网友(2017-03-10):
这个现象跟显卡没任何关系,屏旁边那个25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花屏明显不是屏的问题,看看显卡  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