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

楼主(2016-06-16):
今天接一同行的华硕B75M-PLUS主板。故障现象:自动上电不跑码,不能关机不出核显供电。干掉PCIE 16X 旁人330排阻 OK.(附图)

网友:
有个字打错了。见谅。

网友:
330排阻应该是时钟信号用的吧?能分析下不?

网友:
那330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小白也来涨姿势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都好难修啊

网友:
可以讲得明白点就更加好了

网友:
不见图不明原理

网友:
       难道是  O_PWROK  有问题?

网友:
o_pwrok有问题也不会自动上电吧,应该pson和o_pwrok都有问题

网友:
没明白干330而且还是显卡槽附近的 io附近的吧?

网友:
请问那个330是干什么的你直接换我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这样写,大家能学到什么技术。你的维修过程检修过程写出来才算个好帖子。无法加分。

网友:
楼主分析一下原理,对于我们这些小白好理解哦。。

网友:
为甚么要干330,给分析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