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0s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6-16):
接客户T430S不开机,折机测试是CPU坏,这之前是I5的U,换一个I3的U上去,现在可以开,就是没显示,不知道 能不能代用,有哪位有代过吗?是不是要刷I3的BIOS,谁有I3的BIOS
不开机
cpu

网友:
最好是用原I5的U来试

网友:
几代的U 一般同一代不会挑

网友:
应该不挑剔的 ......

网友:
你怎么判断是CPU坏呢?有可能主板跟CPU都坏了也有可能啊?一般是同代的I3 I5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CPU短路了吗

网友:
还要继续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