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安全的密码,防止路由器被人蹭网

楼主(2016-06-16):
设置安全的密码,防止路由器被人蹭网

  网上经常看到一些网友抱怨,家中的Wifi网络经常被人蹭网,从而导致网速变慢,但又找不到原因与对应的解决办法。其实,可能就是你设置密码的问题:比如过于简单的密码、或者没有设置密码。那么,如何设置安全的密码,防止路由器被人蹭网呢?
  首先,讲讲啥样的密码才安全,这是狠多网友忽视的地方,也造成了最大的隐患。很多人的密码设置的十分简单,比如8个1、12345678、8个8、8个6或者电话号码或者其它附近人都能猜到的标识等等。这样的密码就等于没有设置密码一样,所以,大家要有密码安全的意识。
  其实安全的密码很简单:就是别人猜测不到的密码。比如:自己在键盘上乱按几个键、加上数字、大小写、特殊符号等、长度6位以上,2-3个月更换一次,这样才叫密码,才能保证密码是安全的。
  下面讲讲,路由器中设置密码要注意的事项,以防止路由器被人蹭网。
  1、无线路由器必须设置安全的Wifi密码
  如果路由器将Wifi密码设置为空(也就是没有密码),那任何人都可以无需密码的轻松连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被蹭网的。

  2、Wifi密码被APP泄露
  如果你朋友到你家做客,而他的手机中安装了“Wifi万能钥匙APP”,然后要了你的密码连接了你家中的Wifi网络。那么,Wifi万能钥匙APP可能会将你家的Wifi密码共享到网络中去,会把你的密码公布给任何人。对这种情况,你最好及时修改密码。

  3、及时修改默认的管理员密码
  路由器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一定要记得修改管理员密码。路由器的管理密码一般默认都是天下人都知道的admin或root,所以,必须自己修改成安全密码,并且设置路由器管理账号只能从本地有线网络连接,防止其他人来管理你的路由器,彻底斩断网络黑手。

  4、路由器的密码修改完成后,一定要重启路由器使之生效。
  大多数的路由器修改密码后,必须重启后才开始生效。一定不要忘记了。

以上就是我们设置路由器密码方面应该注意的地方,只有设置了安全的密码,我们的路由器才可能防止被人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