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仁宝点火回路绕的是真晕

楼主(2016-06-16):
    今天接到一台E430不开机,因为待机芯片有问题导致的B+只有9V左右偏低!虽然修好了,但当时饶的是真的头大。
  附上一张图求大神帮看下为什么这个分压不正常!!!

  如果B+这个时候为9V,PQ105处于导通的情况下,PU101 5脚的电压为2.03V左右!
   我把PQ105拆掉 PR120 和PR121不能处于并联状态,那PU101 5脚的电压只能是 PR118和PR121串联分压为4.5V的电压!
    可现实是我把PQ105拆掉后测得的电压是2.8V左右!!求解..... 要不是客户当时等着要,就慢慢研究下了!!

网友A:
点火回路就是先让一个假电压去探路如果后级不存在短路的话那么大电流就过来了~这是不是清晰脱俗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火回路就是先让一个假电压去探路如果后级不存在短路的话那么大电流就过来了~这是不是清晰脱俗很多~

这是饼哥上课说的话···

网友:
我对这个电路也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饼哥上课说的话···

嘿嘿嘿,我也忘记在哪听说的,觉得好记就背下来了

网友:
是不好理解啊

网友:
修电路就是麻烦  能看出来的问题最好了

网友:
这个好难分析呀,感觉

网友C: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从导通时的2.03V到你拆掉时的2.8V,与正常非并联时的4.5V这不是很关联的关系吗!
你把PQ105拆掉后,它其实已经和另外一个电k路关联起来了那就是PR115与PC111。 这个图片就说明了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火回路就是先让一个假电压去探路如果后级不存在短路的话那么大电流就过来了~这是不是清晰脱俗很多~

貌似和我说的这个问题没什么毛关系

网友:
一部分的图,分析不错,谢谢

网友:
能修出来就好了,虽然我也晕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从导通时的2.03V到你拆掉时的2.8V,与正常非并联时的4.5V这不是很关联的关系吗 ...

好吧,理论有点浅薄  你的说法有点难理解!但看着又很有道理,你的意思大概是和PR115处于并联状态,但PR115的另一端并不是接地的,能形成分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理论有点浅薄  你的说法有点难理解!但看着又很有道理,你的意思大概是和PR115处于并联状态,但PR1 ...

这个应该是产生的回路,延时电路听说过吗!这不过个电路的起始点是悬空而已!

网友:
这个跟PQ105拆不拆没关系吧。可能电路里面有热敏电阻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吧

网友:
仁宝保护隔离绕的是有点晕,修好就行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