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来人类X811 维修 ,附带蓝天P177SM图纸

楼主(2016-06-16):
                接外面客户一台末来人类X811 故障现像是 通电自动开机  进桌面掉电  掉电后不会自己重启 且按开关不能再开机,   要拨掉电源重新插回去,又自动开机   这故障 其实心里很清楚  不是开关电压低  就是保隔没过完全导通   报价客人同意修  拆开机器   板号 蓝天的机器 迅维网上没找到图纸  花钱网上购得一张 稍后送上, 2脚有19V 3脚12V 6脚 1.6V  故障很明显 6脚PWR_SW# 开关信号 不对  引起的掉电,。手上有料板 直接换U34 情况一样,R461 阻值OK  VDD3电压正常   一时又卡住了,这个芯片就8个脚  又重新测一遍,3脚M_BTN# 连开关 12V 总觉得不对  要么3V  要么19V  这个12V   追查了下,去到二个地方, 开关小板我去掉了,还是12V 另一路 去到SW1  实物是没有装的,如图 这是修好后拍的,实物上SW1 没有装 但 D26 C339 有  直接搞掉,这时3脚电压19V  6脚也有3.3V 按开关 可以开机 进桌面 测试 30分钟 OK   凝问的地方,这个3脚19V 电压,是哪来的,是这个芯片内部提供的吗,附上图纸

网友:
思路清晰呀,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关吗

网友:
修的挺顺的,看来楼主技术应该不错,对于机器刚开始的判断也是挺准确的

网友:
楼主的判断思路很明确啊,看来是老手啊

网友A:
好多高端板都有类似u34这个东东~作用就是开关信号桥接到ec用的不知道对不对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高端板都有类似u34这个东东~作用就是开关信号桥接到ec用的不知道对不对情指点

PWR_SW

开关触发信号还得经U34这样的芯片转换给EC么?算见识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不然经过这个芯片干嘛直接到EC不就好了~但我不知道对不对还得请教下楼主

网友:
对了~这个3脚很有可能是内部提供的~因为上次我自作聪明直接拉个19v过去直接大短~最后果断打包了

网友:
是电容不良引起的漏电导致电压不正常是吗

网友:
故障现象判断的确很对,因为有时能亮机,一般会去搞待机。

网友:
这个芯片起到转换开机信号与USB充电等信号。开关19V是内部上拉的。

网友:
这个电容和二极管就是阑尾

网友:
这机子开关到ec还设计了一个芯片

网友:
最近好多高端机器

网友:
老手  思路就是清晰   .  经验丰富 .如果经济好, 高端的机器也会越来越多

网友:
楼主秒杀啊 赞赞 下次遇到的话我也可以秒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牛逼

网友:
来来来我在给你附上BIOS

P177SM 2M.rar

P177SM 4M.rar

网友:
这个图纸好,已给楼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