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 CIH61S触发断电

楼主(2016-06-16):
按开关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能再次触发,换过电源还是一样,有谁修过类似的或者求份图纸,版号B320 CIH61S C1.0

补充内容 (2016-6-18 12:17):
IO坏了,换了之后好了

网友:
查各路供电对地阻值,查IO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这是H61的芯片组,应该是少电压。

网友:
先打值···看有没有短路··近来雷雨多··查一下雷容易劈的元件···

网友:
电源换了没?

网友:
H61架构的缺电压会掉电吧,测量下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自动上电再掉电

网友:
提个BIOS出来就好了

网友A(2016-07-22):
楼主,那个电源是直接出来12V吗?我这没电源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电源是直接出来12V吗?我这没电源试

不是,要通过触发发出PS_ON#拉低才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