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R1.0主板时序和电路图 主要学员学习用

楼主(2016-06-16):
要看懂  你就的下图纸看 结合理论看
技嘉GA-B75M-D3V-R1.0主板时序
1.电池3V电压过RB电阻改名为VBAT,一路送到IO芯片100脚,用于检测电池电量.另一路送到D1的1脚,从3脚输出RTCVDD,给PCH提供实时时钟供电.
2.RTCVDD通过R239改名为DSW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深度休眠供电1.05V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6改名为INT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1.05V待机供电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7、C92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TCRST送到PCH,并且连接到CLR_CMOS跳线。
RTCVDD通过R234、C91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SRTCRST送到PCH。
3.PCH给32K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给PCH。
4.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5VSB,通过Q64降压得到3.3V的3VDUAL_PCH电压,送到PCH的VCCDSW3_3脚,给桥提供深度休眠供电。
5.3VDUAL过R285,送到Q39的B极,控制Q41导通,使Q39截止,通过R267上拉得到3.3V高电平PCH_DPWROK信号,送到PCH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6.5VSB通过Q58转换为5VDUAL供电,5VDUAL再经过Q61降压,得到3VDUAL电压,给PCH的VCCSUS3_3脚、IO的98脚、PCI的A14脚、PCIE的B10脚提供待机供电。
7.IO芯片从116脚输出-RSMRST#信号,通过R236上拉为3.3V高电平,送到PCH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
8.短接开关针,产生高低高跳变的触发信号-PWRBT_1,过R175电阻改名为-PWRBTSW,送到IO芯片的106脚。
9.IO芯片通过内部转换从103脚输出高低高跳变的PWRBTSW信号,送到PCH请求上电。
10.PCH从BN52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4_s5信号,过MDR41电阻送到MQ6的B极,控制MQ6导通,使MQ4截止,得到高电平的DDR_EN信号,开启内存供电电路。
11.PCH从BN53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LP_S3、-SLP_A信号,-SLP_S3送到IO芯片的102脚,表示允许上电。
12.IO芯片从107脚发出持续低电平-PSON信号,装到ATX电源接口的16脚。
13.ATX电源16脚(绿线)被拉低后,电源输出5V、12V、3.3V等主供电,完成上电。
14.12V从D5正极输入,从负极输出,过R381电阻,给U8的5脚供电。U8通过内部二极管再给1脚。当MQ4截止时,U8芯片7脚通过内部上拉得到高电平开始芯片工作。从2脚和4脚输出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信号,控制Q53、Q52交替导通,将5VDUAL降压,通过L3和电容滤波后输出1.5V的DDR_15V内存供电。
15.VCC过R374给U6的5、6、7、8脚供电,DDR_15V给U6的1脚供电,DDR_15V通过R324、R341分压得到0.75V电压,送到U6的3脚,U6开始工作,从4脚输出0.75V的内存负载供电DDRVTT。
16.3VDUAL给U9的3脚供电,5VDUAL过R664给U9的4脚供电。PCH输出的-SLP_A高电平信号,过R671、R670改名为1_05ME_EN送到U9的2脚,U9开始工作从6脚输出1.05V 的VCC1_05_ME供电,给PCH的ME模块。
17.-SLP_A、VCC1_05_ME、VCC3_ME共同控制Q86导通,使Q85截止,经过R673上拉得到3.3V的ME_PWROK信号给PCH,表示ME供电正常。(在BIOS中打开AMT功能时,待机时桥就发出-SLP_A信号开启ME供电,如果关闭AMT功能时,-SLP_A信号与-SLP_S3信号同步)
18.5VDUAL过R330送到Q42,经Q42降压得到2.5V的2_5LEVEL。2_5LEVEL经R191、R192分压得到1.05V的VCC1_05_EN,送到U1B的5脚,U1B的5脚电压大于6脚电压,7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35导通,DDR_15V通过Q35降压,得到1.05V的VCC1_05_PCH桥供电。
19.2_5LEVEL经R189、R188分压得到1.8V的VCC18_EN,送到U1A的3脚,U1A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26导通,VCC3通过Q26降压,得到1.8V的VCC1_8_PCH桥供电。
20.VCC过TR1电阻给TU1的5脚供电,TU1通过内部二极管给1脚供电。VCC1_05_PCH过R154送到Q20的B极,控制Q20导通,使Q16截止。TU1的7脚内部上拉得到VTT_EN高电平,TU1开始工作从2脚和4脚输出上管驱动和下管驱动信号,控制TQ2、TQ3交替导通,将12V(VIN)降压,通过TL1和电容滤波后输出CPU_VTT总线供电(1.05V)。
21.2_5LEVEL经R111、R153分压得到0.9V左右的VSA_REF,送到U1C的10脚,10脚电压大于9脚电压,8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8导通,CPU_VTT通过Q8降压得到系统代理电压VCCSA。
22.VCC过DR457、DR458给DU1的25、26脚供电,DU1通过内部给BOOT脚供电。装上CPU后,CPU设定SVAD的SCLK、SDA线高低电平。VCCSA过R139送到Q21的B极,控制Q21导通,使Q17截止,通过R115上拉得到1.05V高电平的VTT_PWRGD信号,送到DU1的9脚开启芯片工作。DU1分别输出UGATE、LGATE、PWM3信号,控制MOS交替导通,将12V(VIN)降压得到CPU核心供电VCORE。
23.VCORE稳定后DU1从19脚输出VR_RDY信号,通过DR85上拉为3.3V高电平,过DR91送到DQ18的B极,控制DQ18导通,使DQ19截止,经DR109、DR110分压后上拉,得到3.267V高电平的PCH_CRMPWRGD信号,送到PCH的BJ35脚(SYS_PWROK),表示CPU供电正常。
24.ATX电源延时从8脚发出5V高电平的PWROK信号,送给IO芯片的50脚。IO芯片内部转换后从63脚发出ITE_PWROK1经R52上拉为3.3V高电平,过R51改名为PWROK1,送到PCH的BJ38脚(PWROK),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25.PCH内部时钟电压开始工作,输出时钟信号给CPU、IO、网卡、PCI、PCI-E等设备。
26.SYS_PWROK、PWROK在PCH内部相与后,从BG46脚发出DRAM_PWROK信号,经R246上拉为1.5V高电平,送给CPU的内存模块,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27.PCH从BD53脚发出CPUPWROK信号,送给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28.PCH供电、时钟、正常后,从BK48脚发出-PFMRST平台复位信号,通过R61上拉为3.3V高电平,送到IO芯片的68脚,复位IO芯片。
29.PCH从AV14脚发出-PCIRST_F信号,过R448改名为-PCIRST复位PCI插槽。
30.IO芯片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延时从64脚发出-PFMRST#2信号复位网卡,从115脚发出-PCIE_RST复位PCI-E插槽。
31.通过内部转换最后从65脚发出PRST1-信号,过R78改名为-PFMRST1,再经R77上拉为3.3V高电平。-PFMRST1过R217电阻送到Q33的B极,控制Q33导通,使Q34截止。VCC3经过R215、R216分压得到1.1V高电平的-CPURST信号,发送到CPU的F36脚复位CPU。
32.CPU供电、时钟、PG、复位正常后,开始读取BIOS程序,进行上电自检。
33.CPU发出SVID信号给DU1,DU1发出驱动信号控制DQ13、DQ15、DQ14工作,将VIN降压得到显卡供电CPU_VAXG。

有点花时间看

网友:
这得把图从关到尾看一次,花时间精力。

网友:
太长了记不住  简单记几个重要的

网友:
收了慢慢看,谢楼主

网友:
这个要花点时间看

网友:
这个够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6-07-25):
楼主  再来一个B8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