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无 +VCC_DGFX_CORE

楼主(2016-06-16):
VCC_DGFX_CORE 无电压,关机电感对地打值正常,那就测测芯片条件吧首先测了PU2芯片,2脚VDD脚和9脚VDDP 5v正常,再测15脚EN/DEM 0v此电压应为3.3,GFX_ON来自U11与门   经测 +3V_GFX脚为0V, PX_MODE为3V, +3.3V_RUN为3.3   GFX_ON为0不正常 , +3V_GF是经PQ14,+3.3V_ALW转换来的,现在测PQ14G级为0V      PR113上端+15V-ALW 12V  1 2V 一般是正常的,下端为0V就不正常了,没思路了,PR113  100K摘下来测了没问题,没思路了  求教大神分析下

网友:
为什么PR113下端为0V啊,正常的话应该是多少V 请教下大神

网友:
图纸奉献上

DELL N4110 I3 DAV02AMB8F1.pdf

网友:
PQ13的2脚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PQ13的2脚是否为高

网友:
过内存的了? 过内存后才会出显卡电压

网友A:
PQ13 2脚正常为高电平 导通PQ13B将+5V_ALW拉低 PQ13A截止 +15V_ALW作为PQ14G级的开启信号 导通PQ14 转换二级电压更名为+3v_GFX

网友:
先看2脚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3 2脚正常为高电平 导通PQ13B将+5V_ALW拉低 PQ13A截止 +15V_ALW作为PQ14G级的开启信号 导通PQ14 转换二 ...

谢谢 说的很详细 我明天上班后测量下

网友:
重点查PQ13导通滴条件吧··不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13 2脚正常为高电平 导通PQ13B将+5V_ALW拉低 PQ13A截止 +15V_ALW作为PQ14G级的开启信号 导通PQ14 转换二 ...

Q13  2脚为0    哎这个是南桥过来了的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3  2脚为0    哎这个是南桥过来了的  是不是桥坏了

q13 2脚0V肯定会拉低15v啊,还有可能不是桥的问题,有可能是這个信号的发出条件没满足

网友C:
pQ14G极的电容是不是击穿了,此电压应为15v,电阻上端12v都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Q14G极的电容是不是击穿了,此电压应为15v,电阻上端12v都低了

我测量了没击穿,这个实测应该12V左右 以前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了没击穿,这个实测应该12V左右 以前量过

那就看看pq13a是不是导通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我还是没修好

网友D:
没有修好继续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修好继续修呀

嗯  给师父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修好继续修呀

我的意思是给师父修算了  头疼

网友(2016-07-20):
此本子又返修了,还是同样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