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不开机滴滴两声 反复开机偶尔能亮

楼主(2016-06-16):
联想B505一体机不开机滴滴两声 反复开机偶尔能亮 重启又可能不亮了!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 换过显卡还是一样! 这机器怎么修啊 求助大神支招

网友:
这机器我放了好久了 以前刷过BIOS 涛声依旧

网友:
不显示一样进系统 测高压板信号 屏电压都无电压!

网友A:
BIOS电池电压    别动不动搞显卡

网友B:
电流跑多少··拆内存看又跑多少··亮机时的电流是多少··不显示滴时候是多少··比较以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电压    别动不动搞显卡

不要电池都没有问题吧!!!!没见过那块主板因为没电子没电了导致不能亮机最多开机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多少··拆内存看又跑多少··亮机时的电流是多少··不显示滴时候是多少··比较以下嘛···

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毕竟我不是硬件精通 只知道不显示的时候屏高压板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电池都没有问题吧!!!!没见过那块主板因为没电子没电了导致不能亮机最多开机提示

AMD的机器   BIOS电池如果电压低有很多开不开机······你没碰到过???只是给你个检查的建议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昨天就遇到C305反复重启后自动关机在按开机无反应就是   COMS电池没电了实测不到1V换后OK

网友C:
电池是有电的 反复多次开机后现在正常了!每次都能开机了 但是硬盘被弄挂了 不认盘了!又找不到硬盘固件 唉 去希捷官网又说没有固件更新 !看了下说明说是品牌机的由品牌机负载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有电的 反复多次开机后现在正常了!每次都能开机了 但是硬盘被弄挂了 不认盘了!又找不到硬盘固件 唉 ...

说不定就是硬盘挂了导致电脑反复重启,例如硬盘主控芯片,电机控制芯片之类的短路,启动时电流太大,主板保护,然后重启了,呵呵。放个马后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不定就是硬盘挂了导致电脑反复重启,例如硬盘主控芯片,电机控制芯片之类的短路,启动时电流太大,主板 ...

黑屏的时候还进过系统!能听到声音 你的马后炮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毕竟我不是硬件精通 只知道不显示的时候屏高压板无电压!

不懂还修人才我佩服

网友:
两声可能是内存的报警啊

网友(2016-07-25):
有台这个机器,刚开始拿过来显示过一次,后来再开又不显示了,这个是用台式机的电源,无法看电流跑的情况,现在不确定哪里有故障?怀疑显卡,也怀疑北桥(AMD),哪位大虾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