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关机变重启。合盖子自动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16):
(本人因工作比较忙。没时间弄图。谅解一下)一客户寄过来一本子。说关机变重启。。要维修一下。
老师傅接着测了一下。可以正常关机。。把本子给我了。。我上电一下。。又不行了。先不拆机。换个系统试下。换好了。。故障一样。拆机。先刷个BIOS试下。刷了几个。不行。又刷回去。。。又OK了。。反复不停测试。。OK。。。。装机。。装上电池上电。关机。。关掉了。。准备合盖子。。妈的自动重启。。。拔掉电池。上适配器。。一切OK。。。醉了。。好。听朋友说查休眠信号。LID。。是否出了问题。(霍尔的管子。)外观:三极管一样。(快速查找方法)会在开关附近。或者屏吸铁石的下面就是。听老师傅的。拆掉管子。上电。不显了。不触发了。。看来是错误的。。再上管子。显了。。。故障没有排除。再把管子两边直接用锡给连起来。上电。再上电池。合盖子。正常了。。再上适配器。关机。。又变重启了。。我艹。。。听 说网络唤醒信号(WAKE#)会造成这样的故障。。打开点位图。。查WAKE#信号。是一个103的排阻。。华硕有个毛病。。。喜欢死排阻。。上电。查一下WAKE#信号电压。为高。。这是正常的。。反复戳还是为3,3的高电平。。。WAKE#信号为EC发出。。再就是进桥了。不管了。先从简单的干起。。打到一块料块。。先干了排阻再说。。。换好后上电测试....OK了。。。。。。此机修复。。我也醉子。。后面后续有时间写IBM维修续篇。。。。后面又接了四台IBM同型号机子。。

二零一四。。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要是你碰到重启变关机的那才叫做

网友B:
还真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最后还是换排阻好了。那个lid元件你连着的是哪两个脚,能放个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这个信号的问题,最后还是换排阻好了。那个lid元件你连着的是哪两个脚,能放个图不

就像三极管的下面两个脚。那两脚都是3.3V电压。。

网友:
好吧,挺厉害的

网友:
华硕太爱坏电阻了··这样也好··不懂时序和理论的是不会修好的··三板斧以成为过去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碰到重启变关机的那才叫做

厉害啊~这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莫非仁兄遇到过

网友C:
这算是骨头了   收藏了   不知楼主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D:
我要是遇到这种故障就彻底崩溃了,想问下楼主维修费你打算收多少啊?

网友:
这个介绍确实不简单!赞赏一下

网友:
是唤醒信号出问题了吗

网友:
厉害哦楼主,进步特么地快哦

网友:
牛,,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收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是遇到这种故障就彻底崩溃了,想问下楼主维修费你打算收多少啊?

几百是有的。。。我不管收钱。。老板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骨头了   收藏了   不知楼主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几小时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爱坏排阻

网友:
排阻,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