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2T硬盘温度200多度

楼主(2016-06-16):
奇葩问题!!手摸温度不高很正常,使用起来一切也正常,出现这个问题是硬盘电路板问题还是盘体问题?硬盘温度传感器在盘体里面还是电路板上面?搞不懂 师傅赐教!

网友:
这软件测试的也不准确,

网友:
你再换其它软件试试,,,,,,

网友:
200度,电路板早烧了

网友:
其他软件要不就不显示!要不就是235度

网友A:
换个合适的板就好了,你这个板也不是坏的,这和固件有关...如果不看软件,它也是能用的,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合适的板就好了,你这个板也不是坏的,这和固件有关...如果不看软件,它也是能用的,可以不用管他...

谢谢。之前板子坏了,网购一片板子焊了BIOS上去温度就235度了!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有人说硬盘温度获取,是通过电路板上的DSP芯片与热敏电阻获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合适的板就好了,你这个板也不是坏的,这和固件有关...如果不看软件,它也是能用的,可以不用管他...

或者说会不会有可能是那颗热敏电阻有问题?明天找到那颗热敏电阻换了试试,到时再来反馈!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不可能有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之前板子坏了,网购一片板子焊了BIOS上去温度就235度了!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有人说 ...

说白了是用板和现在用的固件不匹配,并不是传感器坏.解决办法有二个,一是换板,一是换固件.你搞别的没用.

网友C:
200多度,你的硬盘盘体都转不动了吧,不是软件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多度,你的硬盘盘体都转不动了吧,不是软件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200多度我是没有见过

网友:
软件测试不准确,200多度早就废了

网友:
确实是电路板导致显示235度,换了片好的电路板一切正常了!

网友:
200多度可以烤烧烤了

网友D:
这年头骗分的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骗分的多了去了

骗我们回帖是不是啊

网友:
该盘是我120包邮收来的!有必要骗分吗?现在换板好了,已经装到阵列卡里去了!

网友:
就这故障盘120收来,电路板花了40包邮,合计花了160元 值不值?通电时间9000多小时,通电次数大概20次,应该之前是做服务器用常年不关机的!

网友:
传感器坏了吧

网友:
换电路板修好了,说明传感器部分是在电路板上吧,我是个小白!

网友:
嗯,硬盘还不错,楼主赚到了

网友:
太夸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