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ir的显卡的胶要怎么样除?

楼主(2016-06-16):
路过的大虾帮组一下咯

网友:
X宝上有,不过不好用,要时间久。

网友:
Air有显卡嘛 没碰到过 那就说桥或CPU的胶吧 苹果上打的胶都是白胶很好弄啊 用风枪吹镊子慢慢刮下来就好了

网友:
air的没有显卡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感觉苹果的胶一般来说都是白胶。

网友:
是黑胶 比IBM的黑胶分量多多了 闪闪发亮的那种 等会上个图

网友:
是mcp79u-b2   三合一 没有搞过这个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