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暗屏维修!

楼主(2016-06-16):
        收到一台09年的A1278,严重进水特别是屏接口和屏线!                                                           版号:820-3115-B
         拆机开始处理进水部位。洗洗洗洗。。。。。。
        上可调电源开机看着电流有希望,接外接,直接亮机。但是,,,屏线是烧的太惨了 明显烧断了3跟线。处理好接口,打值发现屏接口这三个焊盘均无短路对地值160多,找了新屏线和屏,直接装上开机测试发现暗屏。开始找图纸,看看烧的地方是什么信号。
        打开图纸数了一下烧的脚位,对应应一下图纸发现是21,22脚PPVOUT_SW_LCDBKLT背光主共电,如图 实测这两个脚位没有电压,追其来源来到芯片U9701这里,实测U9701的主供电=PP5V_S0_BKL有5V,但是开启PPBUS_SW_LCDBKLT_PWR没有电,追其PPBUS_SW_LCDBKLT_PWR来源,来到场馆Q9706这里                                                                                           用点位图找到场馆Q9706和保险F9700的位置,如图
              实测场馆Q9706的第4脚只有2V,断电发现保险F9700断了,于是插上新屏线和屏,大胆的上电直接镊子短接保险F9700结果高大了!新屏线烧掉了哎。
              找到料板对屏接口打值发现这两个脚对地值5百多,难道是平接口短路了,上BGA换掉屏接口,重新打值21,22脚对地恢复到5百多了。更换保险F9700,开机测21,22有1.5v的电压开始修原屏的屏线,把21,22,19剪断,查图得知19脚为地线,21,22又是相连的。所以只需要接一根线就可以了,飞上线如图 ,开机屏亮了!
             哈哈哈,终于正好了,之前太不小心了导致误杀了一个屏线!
            [fly]原创:lvjingang[/fly]

网友:
苹果的还从来没有修过

网友:
这种屏接口,看起来不好找哦。不过楼主焊工很好,跟机器焊有的一比了。

网友:
A1278,我也修过不少啊

网友:
看到楼主的焊工功,自愧不如

网友:
楼主细心人,完美修复

网友:
接口焊接的很完美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因为走在前沿,我这个苹果太少了,只有吃的

网友:
焊工很不错,现在也只有苹果能报上去价格了

网友:
楼i主修的不错很好,加分。

网友:
怎么一看全是实地呀远程呀,【迅维】这几年赚大了。

网友:
没把屏幕烧掉了,运气真的不是一般的好,苹果要是坏个屏,那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实力是刚刚的好

网友:
这屏接口可以用BGA取啊,版主

网友:
漂亮  我什么时候才能修道这种境界

网友:
焊工了得,自愧不如。。。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 经验老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