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HWS92201背光闪烁求助

楼主(2016-06-16):
故障是通电一闪一闪的(没图像出来,闪的时候有点白,指示灯也会一闪一闪的),拆开看没电容鼓包!以为是屏线问题,刷洗下好了!测试--一两个小时后又这样--把5V一路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又好了!再测试--又过一两个小时又不行了!这次把滤波电容全部换掉,还是不行!无奈之下把大电容旁的两个50V47微法的小电容换掉又好了!测试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开又不行了!换掉光电耦合器和431还是不行(这次可能彻底的不行了)!大神们,求支招啊!根源在哪里啊?(拔掉屏线/VGA线故障现象一样,驱动板不会导致这种故障吧,感觉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就是查不出根源)求大神们帮帮忙啊!(这台显示器是我亲戚的,想把它修好)谢谢啦!!!(拍的视频上传不了,故障现象就是通电后,屏幕闪一下闪一下,闪的时候看不到图像,闪的时候有点白光,指示灯也跟着闪,背光也一样)

网友A:
5V抖不抖?如果抖只能接好的电源板或驱动板分出来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抖不抖?如果抖只能接好的电源板或驱动板分出来是哪儿的问题了?

5V和19V电压都不跳变(这板的12V是19V)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会导致这种故障现象?屏幕一闪一闪的(看不到图像),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啊!

网友:
有时正常,正常使用后拔插下电源线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B:
遇到过换班之后会这样,烧鸡半天奇迹的好了

网友:
楼主出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换班之后会这样,烧鸡半天奇迹的好了

整个电源板换掉?

网友:
就是换板子的,可能是受潮

网友:
换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能用几个小时然后黑屏的来来回回倒腾了四五次,客户都烦了,后来直接改了高压板,再没来过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是把按键板拆了就好了。具体我也不明白,反正拆了按键板就好了。

网友D:
高压板或灯管查看吧!

网友E:
用通用板子 试试

网友:
电源板的电源IC?还是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是把按键板拆了就好了。具体我也不明白,反正拆了按键板就好了。

多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通用板子 试试

你的意思是;换通用板上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或灯管查看吧!

不像是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换通用板上去试?

改装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