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示波器修3V5V待机供电

楼主(2016-06-16):
进入三期老师发板,领了块仁宝代工的板子,版号是LA-4031P,先来张图

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全部正常,然后通电顺利出公共点电压19V,心想完美啊.......
再用万用表测待机供电3V5V电感后端,没有输出,心一下子紧张起来,立即打开笔记本查图

由图得知,待机芯片型号是:MAX8734AEEI+_QSOP28,芯片的工作流程:①V+=19V,②SHDN#=18.67V,  ③LD05=4.97V, ④VCC=4.96V BST5=4.76V BST3=4.76V ⑤REF=1.98V ⑥LDO3=3.31V ⑦ON5=4.73V ON3=1.98V
测到这步,PWM芯片应该有输出了,于是调好示波器3.3V电感后端,

由图得知,电压上升到了5.5V,然后瞬间掉电。应该属于过压保护。找个老师讲的图对比下

由这张图得知,上面分析没有错。确实是过压保护。过压保护一般是检测和反馈出现问题,看图

查电感后端连接检测脚OUT3没有问题。在查FB3反馈,FB3是由PR54和PR58分压而来,仔细一看,PR54没装,PR58是0欧姆,意思也就是说FB3直接是
接地的,看电路板发现,PR58电阻掉件。

那就直接用导连接起来吧。

连接好之后,迫不及待地上电,在测3.3V电感后端波形,

晕,怎么又掉了呢?这次跟之前不同,电压3.3V上去之后跑了这么长时间又掉电,还真是奇了怪了,这下彻底蒙逼了!问班长谢益飞,说可能是5V电压没出导致的,我有点半信半疑,怎么也想不通,3V和5V的开启信号都是独立的,怎么会有关系呢?于是直接去问黄老师,黄老师说他俩是亲兄弟,少了谁都不工作,让我把5V供电修出来。
说干就干,先测5V上管G极波形图

测5V电感后端

由波形得知电压升到2V持续一段时间后掉电,这波形完全不对。正确波形应该是电压升到5V才对。难道是欠压保护?欠压保护涉及到两个脚,一个是
检测一个是反馈,看图

OUT3直接连接到5V电感后端没有问题,FB5是由PR48和PR53分压而来,仔细看发现PR48没有装,PR53是0欧姆。
在板上发现PR53电阻掉件。

话不多说,直接用导线连接起来,因为是0欧姆。

连接好之后开始上电,测到电感前端波形

这个波形正常了。
帖子未完,还会在下面的回复中,完成帖子。

网友:
在测5V下管G极波形

测5V电感后端波形

这个波形,就正常了,应该已经有电压输出了。
在回头直接测3V电感后端波形

电压出来了,证明黄老师和谢益飞说的对,这两个电压缺少谁,都不工作。
在用万用表测一下

至此3V5V完美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在现实上这些问题从来没修过,一般换换芯片还快

网友:
这个板一般都是人为的比较多

网友:
认真学习,好强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有波就是快修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k3ntx -2 wtf...drink hard water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3V 5V反馈的分压电阻两个都掉件了? 有点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反馈的分压电阻两个都掉件了? 有点巧哦

从图纸上可以看出,两个电阻出厂就没有装,而是直接用一个0欧姆电阻直接接地最为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反馈的分压电阻两个都掉件了? 有点巧哦

5V那个确定看得出掉件了

网友B:
待机芯片的工作顺序啊典型的。 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的工作顺序啊典型的。 加分以资鼓励

在实际维修当中,待机芯片的工作顺序,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探讨,谢谢你!

网友:
OUT3直接连接5V电感后端,打错了吧。不过思路完全正确,实在强哥惯用做故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OUT3直接连接电感后端,打错了吧。不过思路完全正确,实在强哥惯用做故障方法!

没错的,OUT3确实连接的电感后端,做电压检测的。上面有张电路图你点开放大看。

网友:
两个都是FB分压不正常导致的,居然还是掉件的

网友:
这个问题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还是基地学习有实力一些!

网友:
两颗0欧姆电阻掉件~为什么有一个是欠压有一个是过压?

网友D:
5v前端那个我看不懂能帮忙说说吗~修好后的那个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前端那个我看不懂能帮忙说说吗~修好后的那个图片

图片放大看。欢迎加群讨论:8120906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图片放大看。欢迎加群讨论:8120906

谢谢~~我没用过示波器为什么电感前端是19v啊~后端怎么成5v了~还是说电感前端有另一个说法

网友F:
这个看得让我特别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没用过示波器为什么电感前端是19v啊~后端怎么成5v了~还是说电感前端有另一个说法

19V是波形,一瞬间升到19V,又掉下来。不是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到19V,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得让我特别易懂.

加群8120906互相交流。

网友:
基地又出了一批大神,不得了了,,,,,啥时候咱也到三期成大神。。。。。。。。。。

网友G:
这是已经毕业的节奏啊!快快腾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已经毕业的节奏啊!快快腾位置

理论不太行,准备回一期和二期在听听。

网友:
很好  详细

网友H:
修到全板供电你就知道了,强哥会把桥边上的小供电电感给你去掉的,不看电路图根本发现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修到全板供电你就知道了,强哥会把桥边上的小供电电感给你去掉的,不看电路图根本发现不了。

全部是对照电路图干的,感觉强哥这个人还行,刚来老是罚款,现在不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部是对照电路图干的,感觉强哥这个人还行,刚来老是罚款,现在不罚了。

强哥人确实不错,刚来都是一样的,罚款是让养成习惯,这个真的很重要,冯强老铁随时关,他不是有一个外号吗!!!人称十块钱!!!!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点赞。

网友I:
个人认为芯片工作流程有点 瑕疵 ref应该第三步 然后是线性!!!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组织和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个人认为芯片工作流程有点 瑕疵 ref应该第三步 然后是线性!!!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组织和个人!!!

我这里有芯片的详细脚位图,你也可以去下载,欢迎一起讨论,加群8120906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703-1-1.html

网友:
送上一张MAX8734AEEI+_QSOP28芯片脚位图

网友J:
楼主厉害啊,要毕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厉害啊,要毕业了

这都些小修,说白了就缺了两个电阻,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个人认为芯片工作流程有点 瑕疵 ref应该第三步 然后是线性!!!个人观点不针对任何组织和个人!!!

网友:
一般换换芯片还快

网友:
great info good to learn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人为的,很像【迅维】的作业哦 不过楼主学的也挺扎实。

网友:
那可不是掉件的   ,是人为的.

网友:
迅维,不是盖的!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分析的也很好,很到位,加分了

网友:
发帖不易,已加分

网友:
小伙子,有钱途。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牛逼

网友:
这应该是做的故障,师傅都喜欢这样做故障,觉得一般般

网友:
俺穷,只能给你鼓励一下,下载分我就不加了,看您的表现不像是新手,有前途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搞啊!

网友:
那个 谢益飞还没毕业吗?

网友:
示波器修电脑是方便很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    特别是待机的流程图 一目了然啊

网友:
实地基础好强大

网友:
这才是真材实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