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拆掉A8上层暂存后,还能进入DFU模式吗?

楼主(2016-06-17):
请问各位iPhone6 拆掉A8上层暂存后,还能进入DFU模式吗?

一二修iPhone6 plus  A8干过,到手加电0.5A  测量发现pp1v2 SDRAM短路 拆掉A8上层正常,装上新上层 电流60----120  反复变化,插电脑没反应,  拆掉硬盘 电流60不动,连电脑进入DFU,这个能说明上层换好了吗?换了两个上层都一样。

网友:
能进DFU模式,你这应该是上层没吹好。

网友:
不懂不过帮你顶,等待大师帮你解决

网友A:
1拆下上层,一定可以进DFU,刷机报4014
2上层装好了,上硬盘刷机看报错啥

网友:
搞了上层,连下层也应该要一起搞吧

网友:
上层没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拆下上层,一定可以进DFU,刷机报4014
2上层装好了,上硬盘刷机看报错啥

不装上层  刷机一直在DUF   等待iPhone 不动  是不是u也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2016-11-04):
引用 网友B:
不装上层  刷机一直在DUF   等待iPhone 不动  是不是u也有问题?

不装上层就会一直DFU的吧

网友:
很中层处理不好,上盖就容易出问题,重新处理一次试试!

网友:
你把下面的U也搞虚焊了

网友:
上层还是没有搞好,再搞一下吧

网友:
上层没有装好

网友:
不装上层联机直接DFU,如果下层没问题,刷机会过完一次DFU,第二次显示DFU然后跳出报错4014代码。下层有问题的话,会一直DFU无变化,这只是搞5S的经验,6以上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