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macbook Pro 13-inch Retina a1502 屏维修

楼主(2016-06-17):
Apple macbook Pro 13-inch Retina
屏维修

屏保险和其它元件都可换。

屏蔽壳直接用钳子卷下,不建议加热取。

网友:
是什么现象你拆下修的,这样拆当然可以拆了

网友:
屏供电烧了?

网友:
可以啊,,,不过要细心

网友:
好暴力哦,这个还上得上去吗

网友:
看着好牛啊 屏蔽罩 不要加热容易烧到屏幕

网友:
到底修了什么

网友:
请问发的什么?????

网友:
里面的供电烧坏了?

网友:
烂成这样也能秀??

网友:
屏蔽壳不用上,主要是这个屏太贵。修好不影响图像质量。
如果换里面的屏花钱多,质量也不能保证。

网友:
多点描述才能获得更多的分

网友:
这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
哈哈牛人学习了一招

网友:
见识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