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315不能用优盘

楼主(2016-06-17):
我一台联想D315的台式机,问题很怪,打USB阻子,测电压都对,用usb键盘和鼠标都可以,但优盘不能用,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带不起嘛,电压不对 飞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偏置电阻问题 有图纸找下南桥 USB模块的电路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键盘鼠标什么的都有用就是U盘 移动硬盘什么的不认,也没修好。没思路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键盘鼠标什么的都有用就是U盘 移动硬盘什么的不认,也没修好。没思路

版主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也是人。。。而且这种问题不好弄台式机弄得话成本也不低。

网友:
看看USB是不是那种8脚芯片 是的话短接1   8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人。。。而且这种问题不好弄台式机弄得话成本也不低。

是的,我是开玩笑的,有好多问题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