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笔记本开机无反应~电源适配器有电压无电流

楼主(2016-06-17):
    我的笔记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下午突然关机,之后再也开不了机了。插上电源适配器也不行,拔掉电池开机也不行。
   之前我看到笔记本发出警告说笔记本电量不足,难道笔记本没有冲上电,我又测试电源适配器,发现没有电压。这个华硕电源适配器事方形的,很难拆,之后只能拿锤子暴力拆出来。原来适配器是交流电路中的电感线圈开路导致没输出,飞线接好之后有电压没电路导致笔记本上4个指示灯亮一下就全灭了,由此可以判断出应该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但是问题我找不出来了,技术有限~~望大神指点一二~~~~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在线等,等待大神指点

网友A:
这有什么修的意思   换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修的意思   换一个不就好了

我穷得喝稀饭啦~没钱换呐,某宝上面卖80多呀

网友B:
掉点了,你补没,还有有19.4v说明有电流但电流不够或负载短路,看看你电脑坏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点了,你补没,还有有19.4v说明有电流但电流不够或负载短路,看看你电脑坏没

我没有插上笔记本,因为有漏电,不敢插~~不知道什么原因漏电,对了,之前换整流器时因为接反整流器的脚导致保险烧了,之后就有漏电的情况了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接新买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直接新买个

成本太高,我消费不起啊~~

网友E:
什么有19V没电流,,没电流还有19V?   适配器应该没有问题是笔记本坏了。。

网友:
怎么能确定是适配器坏了呢,笔记本主板坏了也会上一下电就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插上笔记本,因为有漏电,不敢插~~不知道什么原因漏电,对了,之前换整流器时因为接反整流器的脚导 ...

有短路,可能电脑都短路了,建议换你说的漏电的元器件在看

网友F:
适配器应该没有问题是笔记本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很多都是电容的问题,查一下大电容和输出端电容值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G:
买一个代用 就几十块  这种电源适配器不好修  搞不好把自己电得哇哇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可能电脑都短路了,建议换你说的漏电的元器件在看

关键我看不出来哪里漏电呀,它就是一根铁线一头接地一头接开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什么有19V没电流,,没电流还有19V?   适配器应该没有问题是笔记本坏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假如说适配器没电流就没电压,是这样的吗,但是我测量适配器电流事为什么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是0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买一个代用 就几十块  这种电源适配器不好修  搞不好把自己电得哇哇叫

呵呵,,哇哇叫,,有时上西天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适配器应该没有问题是笔记本坏了

假如真是笔记本坏了的话,是笔记本电源部分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一个代用 就几十块  这种电源适配器不好修  搞不好把自己电得哇哇叫

最近穷的揭不开锅了~买不起了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I:
代用的电源才多少钱啊

网友J:
电源适配器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哇哇叫,,有时上西天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基本知识还是懂得,不然漏电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适配器都修

这个本本是我自己用的,不是别人的,看看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我没有450v笔记本电源部分电路图,~~不好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代用的电源才多少钱啊

关键是没有代用的,这才是痛苦所在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的?

网友:
华硕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 不就行啦

网友:
换一块吧,

网友:
瞎搞,把本子也烧了,鉴定完毕

网友K:
去电脑城垃圾桶里捡一个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直接换一个  不就完了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的意思~假如说适配器没电流就没电压,是这样的吗,但是我测量适配器电流事为什么数字万用表显示 ...

万用表测电流显示0?测得方法不对吧,有电压的地方就有电流

网友:
我是看大家回复的。。

网友:
代用的也是个思路,

网友:
修这个没有基础,吓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去电脑城垃圾桶里捡一个

有道理,但是电子城离山区太远了~看来得过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万用表测电流显示0?测得方法不对吧,有电压的地方就有电流

非常感谢指点~之前我说的有电压没电流是错误的话,这没什么,但是这个接地漏电,漏220v电是怎么回事,从220v到变压这快都没有看到高压电容啊,怎么会接地漏电?只有整流管负极到400V100uf的负极之间有个铁丝是把负极接到地上去的。负极到地中间有个电阻,但是这个电阻我测试过是好的,为什么还是漏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太高,我消费不起啊~~

楼主就买一个吧

网友M:
楼主 小心电 到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 小心电 到起哦

你被电到过,还好啦,我一般修电源的都是不穿鞋修的这样安全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什么有19V没电流,,没电流还有19V?   适配器应该没有问题是笔记本坏了。。

楼主你确定你知道测电流?你以为跟测电压一样、两个表笔一怼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确定你知道测电流?你以为跟测电压一样、两个表笔一怼就可以?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都有测试20A交流,直流电流啊~这测电流很难吗?有些为什么一定加负债表笔串联才能测。即使是负债串联测电流,假如接地短路,或者其他隐性问题。你加负债测试电流不是照成二次故障嘛,二次故障还算轻的,严重的直接把你板子烧穿~~~~~~

网友O:
随便换个就可以 ,维修的 2手没有嘛

网友B:
换大电容,是它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随便换个就可以 ,维修的 2手没有嘛

我技术有限,没有开维修店,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大电容,是它漏电

我试下,希望你建议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大电容,是它漏电

完了,原来400v100uf换了个450v100uf的之后通电烧保险~~

网友:
晕死,如果是适配器问题,换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楼主先拿个代用的适配器用着嘛~才30

网友:
从来没考虑过修这种电源

网友:
修好了我看你怎么用,用胶带包着?

网友:
适配器嘛  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亲手测一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没多少钱的事情直接买一个吧 之后你再慢慢研究

网友:
一个电源25,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