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CFM1D3M 不认usb的 维修经验

楼主(2016-06-17):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主机  联想   故障:不认usb

测试 :  发现usb 5v  待机时有  开机没有了

找到问题应该是5v usb供电导致,下面直接修.   (论坛五花八门的套修,太多试了不靠谱,所以还是找图纸吧)
测试发现每组usb 5v 之间不是相通的(老板子许多简化都连在一起的) 所以必须根本上去修,随意找了一组f—usb1

网友A:
是V星代工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星代工的主板吗

是的 啊  V星代工

网友:
修过几次 电阻变大

网友B:
不是电阻变大     后级控制几个芯片  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阻变大     后级控制几个芯片  电压拉低了

我是说我的那几台

网友C:
这个直接把5V接过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把5V接过去不行?

每一路都直接拉   得拉好几根     这样修一路  都修好了

网友:
呵呵,老通病了,修的不错#

网友D:
通病了,我都是直接飞线1  -8脚 之前修EN发现容易返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病了,我都是直接飞线1  -8脚 之前修EN发现容易返修

芯片拆掉吗?

网友:
5v供电没有是把

网友:
5v供电没有是吧!!!!!!!!!!

网友:
这个直接把5V接过去ok

网友:
所有USB口供电的EN信号都是同一个地方发出的吗?

网友:
有图就好修点

网友:
V星代工的正常

网友:
供电不出,查条件

网友:
usb_en是开启信号。原来是中间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拆掉吗?
拆不拆都行

网友:
那个是电压的上拉电阻?

网友(2019-09-17):
USB维修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