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阻和打值卡的两个小疑问

楼主(2016-06-17):
1.关于假负载, 如图这个775假负载,它的那个64位数据线还有那一堆地址线是不是只连北桥和内存这两个地方?连接南桥吗?这个地址线和64位数据线一般出现什么故障才会用到假负载中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另外这个地址线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跟旁边的64位数据线一样都是传递数据的,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唬人的?
2.关于打值卡, 它的系统管理总线连接南桥、时钟、IO等进行数据传输,可是那上面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连到哪的?一般出现什么故障时会测量打值卡上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求老前辈告知

网友A:
1、775负载上还有连接南桥的线路,是控制线,
2、测这个地址和数据线,主要是判断座子或桥有无空焊或短路
3、有地址才有数据,详细的请百度,地址和数据线是两个配合在一起工作的
4、PCI、内存之类的打值卡,也是判断是否空焊或短路,比如你碰到PCI设备不识别,内存不过,都是要对地址线和数据线进行打值的,因为只要有一条线不正常,该设备都不会正常工作的。
而且数据和地址线可以反映出南桥或北桥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75负载上还有连接南桥的线路,是控制线,
2、测这个地址和数据线,主要是判断座子或桥有无空焊或短路
...

数据线和地址线连接北桥,内存,还有南桥,假如测量时发现某一组线阻值很小,怎么快速查出阻值低的这根数据线是连接南桥、北桥或者内存的?只能一根一根的切断数据线排除吗?

网友:
通过打值卡,可以了解线路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