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57热机不开求助

楼主(2016-06-17):
今天接到一个东芝m357,冷机可以开机,热机重启都不亮机,放一会又能开了,会有什么问题,是是集显的

网友:
把主板正反面发照片来看看,网上查不到这个主板的照片,板号也发上来看看。不开机的时候电流能达到多少?不开机时你有没有去测试缺少哪些条件或者电压?

网友:
最好把信息写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