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无法打开指纹、无法添加指纹故障维修实记

楼主(2016-06-17):
苹果6无法打开指纹、无法添加指纹故障维修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主板被烧洞,客户描述有前摄像无后摄像,且指纹无法使用。

  维修过程:

  主板被烧洞,估计是断线了,先将摄像头前后都打开看一下,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哪是有前摄像无后摄像啊!直接是没有摄像。应该是2.85供电没有了,直接飞PPVCCMAIN到摄像头的2.85V。打开一测正常了。

  再检查下指纹,一打值都正常,测一下3V供电,感觉电压小,不正常。直接供了一个3V过来,借PROX的3V过去,再测发现1.8V也没有。再借一个1.8V过去,还是不行,将指纹头打开,测里面的四个电容对地值也正常,一时没了思绪。后请教老师,老师说指纹电路对电压要求高,把指纹原有的电修出来看看。随后小编将飞线借的3V断开,装屏测试,有指纹了,有点不敢相信。添加指纹也可以添加了,没多想直接装机给客户了,今天客户来了说指纹能添加,但是无法解锁。我心想1.8V也不能借,然后把1.8V拆了,把原电路1.8V修出来,一个四脚管装上。装机测试,这次是完美解决。

图1 苹果6无法打开指纹、无法添加指纹故障维修
图2 苹果6无法打开指纹、无法添加指纹故障维修

  总结:

  指纹电路对电的要求高,或者说指纹电路里的1.8和3V不是持续的电压,应该是变化的,所以切记不能借电。3V借的话可以打开指纹,但无法添加,一点添加就失败,1.8V借了可以添加指纹,也可以录入指纹,但不能解锁或解锁不顺畅,借1.8V偶尔也能解开,但多数情况解不开。

网友:
这修一下可以收客户多少米?

网友(2017-06-29):
这个的确是这样,我也借过。和楼主类似问题。

网友:
修出来的都是高手了

网友:
有点看不懂,诶,还是要多逛论坛学习才可以

网友:
学习了,确实不错,很多情况下维修时都是直接借电了事。很少专门把原来的电路修回来~

网友:
思路清晰,最关键有个好老师,一窍不通,老师轻轻一点少走多少弯路

网友(2019-09-17):
iphone6指纹无法录入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40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