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580C 换桥亮机慢的 BIOS

楼主(2016-06-17):
战神K580C 换桥亮机慢的 BIOS      版号:DA0TWJMB8D0   记到加分哦

DA0TWJMB8D0 换桥后刷.zip

网友A:
楼主的意思 是解决亮机慢  还是本身是亮机 但是慢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 是解决亮机慢  还是本身是亮机 但是慢的BIOS呢??

换桥后刷应该是解决亮机慢的

下次建议楼主写清楚点

网友:
是换桥后  亮机慢    2个BIOS要一起刷

网友:
logo是神舟的吗

网友:
我的是山寨的联想本本

网友:
i5 的 可以刷吗 ,我试试

网友B(2016-07-19):
好BIOS,万分感谢。。换南桥解决了开机慢。貌似只用刷2M的M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BIOS,万分感谢。。换南桥解决了开机慢。貌似只用刷2M的ME就可以了。。

对的。。。刷EC

网友(2017-07-19):
确定可以用吗,哥们,我有个机器开机来回跑码

网友(2019-01-09):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