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20-1128D 一体机 主板板号DAOWJ5MB6FO

楼主(2016-06-17):
今天接一台HP一体机,板号DAOWJ5MB6FO,冷机可以开,估计不到一分钟就卡死,估计HP这种一体机有这种通病,哪位高手修过这种问题,请指点!

网友A:
你这台机修好了吗 我这有台 版号跟你的一样 开机有时候能显示 有时候掉电。

网友:
插电自动开,开第一下能显示 关了再开电流1.3(裸板) 就上不去了 求思路

网友:
你有这个电脑的BIOS吗

网友(2017-08-25):
CPU座边上的U1 1脚和4脚连起来  有惊喜

网友:
我这台机子也是关机了之后就不能开了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求大神解决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机修好了吗 我这有台 版号跟你的一样 开机有时候能显示 有时候掉电。

掉电的搞好没,我手上有台,有时用一天都没问题,有时20来分钟掉电,有时几个小时才掉

网友B(2018-02-24):
谢谢楼主分享,搞好一个,,,,

网友(2018-11-06):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搞好一个,,,,

怎么好的????????????????????

网友(2020-04-03):
我也是这样,有台HP  200-5118cn,有时正常,有时电流不去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