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E 板号6-71-w3s50-d02a

楼主(2016-06-17):
求助!!主板通电没有待机,开机键电压18V,EC  IT8587E旁边C660线路短路不是电容短。有大神给点意见没,另求助EC工作条件或主板的点位图。谢谢,在线等

网友A:
看看c660联到哪里

网友:
补充,没有3.3V  5V

网友B:
没有图纸   找芯片相同的图纸做线路参考  配合跑线   观察下 待机供电 是如何产生的方案,待机时序,  祝你好运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查

网友:
我都查的头大了,C663相连的几个我都拆了,连EC的拆了试过了。都不行。有主板图纸没点位图跑死了都。

麻烦帮我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   找芯片相同的图纸做线路参考  配合跑线   观察下 待机供电 是如何产生的方案,待机时序,  祝你 ...

有主板图纸,按照图纸跑也没跑出来,跑的头大,没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主板图纸,按照图纸跑也没跑出来,跑的头大,没点位图,

烧机大法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660联到哪里

和C663相连的都查了,连EC都拆过了还是不行。可能还有没跑到的,但是图上有的我都跑了,图上是VDD3那电路短,但就是没找到VDD3和那相连

网友:
貌似  和你的 问题一样的。。。

网友(2016-07-17):
这个不错啊啊,正需要啊

网友:
这傻叼本 啥都没有

网友:
查不出来 就烧  烧鸡大法1!

网友:
我的也不触发啊,有3V无5V

网友:
大神讲讲啥叫烧机大法呢?

网友:
是u19 短路了  今天刚修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