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的19液晶,改LED背光现在开机没信号时白屏,有信号亮一下就变暗

楼主(2016-06-17):
如题,一台方正的19寸显示器,原来的灯管坏了,因为是亲戚自己的,想着给改成LED背光,这样耐用点。按照升压板的接线方法,4根线都焊好了,现在的情况是开显示器没有主机信号的时候屏幕是白的,主机开机以后变正常显示,但是就高亮度显示一下然后亮度就变暗,现在的亮度不是全暗,好像是中等亮度,到那时按键板调节没用,,求教高手!

网友:
LED的adj你查了吗,adj很重要,会导致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网友:
ADJ是从驱动板过来的,要检测驱动板么?

网友:
是不是你选择的高压条不对,两线的接口改成四线就会这样

网友:
没信号还会白屏,估计你是亮度调节和开启接错了

网友:
背光的开启电压反了,你仔细检查一下错了吗,没有错的话,加三极管反相器。

网友:
有改LED背光的资料吗?

网友:
你的adj和pwm弄反了 说以会待机白屏吧, 关于亮度的问题 通用版 都是这个样子 你按-就亮了 按+亮度就下来了

网友: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 这两条线我对调的话开机就是黑屏什么都是不显示

网友:
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
会不会是线接错了呢?我也不太懂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恒流板正常吗?你先查下恒流板开启是不是正常,有的质量不太好的恒流板在没有开启信号下都能亮,就会导致白屏

网友:
你直接换灯光不就完事啦    led 灯珠也容易坏的啊!

网友:
背光的开启电压是反的

网友:
应该是亮度调节或开机信号接错了吧

网友:
你换个LCD的高压条弄上去开机在测试可以调亮度不

网友:
我有一台,是正面的一颗显存进水了, 我重新值球了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