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天 r8206就坏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6-06-17):
用半天 r8206就坏了,怎么处理

网友:
退货,返修。换

网友A:
你想问的是芯片本身坏了要找卖家还是这个地方老是坏改怎么修?

网友:
看是芯片原因换芯片..板负载的问题就量板修

网友B:
能用半天不一定是芯片有问题,看看管子有没软击穿的

网友C:
查芯片外围电咯

网友D:
使用  过程中  芯片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芯片本身坏了要找卖家还是这个地方老是坏改怎么修?

不是,是主板上的问题,好的芯片装上去,电容,mos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  过程中  芯片的温度正常吗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芯片外围电咯

电容 mos管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半天不一定是芯片有问题,看看管子有没软击穿的

mos管都换了

网友:
还没有修好,拆了好几次

网友:
再换1个啊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类似屡烧芯片的~改一个独立的35v模块就解决了

网友:
反馈电阻 看下,或者 找个剪切版的 待机芯片换上去

网友:
上下管不良吧 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主板上的问题,好的芯片装上去,电容,mos都换了

这样的问题就要多查下外围电路了,例如反馈啊,还有BST电容啊,有可能是你吹芯片的时候热到旁边的元器件,所以当时就好了,外围多更换试试

网友:
板有其它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