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SVF15216SCB笔记本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6-06-17):
笔记本关机后自动重启,用适配器,电池,不装硬盘都一样

网友A:
检测下开关电压跟CMOS电压是不正常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开关电压跟CMOS电压是不正常先

正常的  也放电了

网友:
cmos电池放电不行只有拆机测开关的电压正不正常了,测测是不是3.3v电压,接没接地

网友:
BIOS刷过了  不安装电池,一插外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关机就自动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也放电了

CMOS电路到南桥到IO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到南桥到IO的电压都正常吗?》

电压都正常      进入系统,使用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到南桥到IO的电压都正常吗?》

发给你修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正常      进入系统,使用正常

如果拔掉电不上电池不接电源,放一上午或者几个小时,时间不会变化的话,那么CMOS电路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修   多少钱?

我在国外,不方便接机器,论坛也有很多高手,你可以发给他们,发给迅维做也不错啊,技术都是杠杠的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已是最新bios

网友C:
检查下EC不行 换一个

网友:
检查下开关电压是不是有变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EC不行 换一个

EC??  什么理伦呢??